一台宏基V193的维修,一个奇怪电阻惹的祸

楼主(2011-05-27):
接手一台宏基V193,少红色,驱动板以前有人改过,现在是乐华的RTD2270的板子,拆开后,测三基色对地阻值,正常应当都在70多正常,红色无穷大,接上,测了下OK了,如果只到了这里我就不写这个发表了。

以为完成装上壳本后试机,没有显示了,???头大,指示灯的状态到是正常的。拆开后,再看根本没有任何线路脱 焊什么的,郁闷了,想想自己只是连了下红基色,拆开所连的线后,再试,画面除了少红色以外很正常,连上红基线后就不可以了为什么呢?再打红基色对地电阻,71欧正常,正要放开表笔的时候,蜂鸣器响了, 很奇怪吧,对蓝绿通道测试,都没有问题,只是红基道,会出现这个有阻值,但蜂鸣器会响的怪事,拆了75红电阻,测居然有阻值,还是会响,换了一个后完全OK了

上班后,看看能不能上图,这种故障我也是第一次碰到

网友:
拆下来的电阻测是多少欧

网友:
求A1916W RTD2120L+RTD2025L的MUC  有的加我QQ:21511512 谢谢了。

网友(点评):
群康代工的,基本上没有什么机会找到程序的,我也在找这个方案宏基V193的程序

网友:
保护用的二极管坏了。

网友(点评):
就是75欧姆的电阻的事,拆下来测也是在70多欧姆的阻值,但蜂鸣档就是会响

网友:
那你换了一个,拆下来测还响么?

网友:
群康代工的V193W我卖过,但是没有程序,以后如果坏了,我来把程序读出来。

网友(点评):
你的编程器是什么型号?可以读RTD2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