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P800SE 求助啊!(已经修复)

楼主(2011-05-27):
    P4P800SE 一块,配P4  3.0E 一直用着好好的。可是从上月开始,经常出现无故死机或重启了。自己换过电源,内存,CPU试过。都不能解决问题。看来是主板出的了。原来还是时不时死机,到现在已经发展到有时点不亮了。出现点不亮时双桥急剧升温,能点亮时温度又正常。各组电压又正常。真不知道怎么查了。求助坛里的高手师傅们,给点维修经验吧。一直用来做视频什么的,很好用,不舍得丢啊。

网友:
CPU 座,加焊一下。

网友:
对了,最好用带灯的,一目了然就知道了。

网友:
看看有没有电容鼓了

网友A:
这板通病就是产生南北桥1.5V的那两个管子坏的多照成不稳定和南北桥发烫的可能。在AGP槽和PCI槽之间的那两个管子。换掉那两个管子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通病就是产生南北桥1.5V的那两个管子坏的多照成不稳定和南北桥发烫的可能。在AGP槽和PCI槽之间的那两个 ...

等下查查看。谢谢指点

网友:
这个板子南桥发烫原因是因为AGP槽附近两个场馆损坏导致,算是通病。

网友:
膜拜啊!真是高手。非常感谢   蔡杰赢    智者无忧 两位师傅指点。真的是换了那两个P3055LD后一切又都正常了。

网友:
大家的智慧真是无穷的。

网友:
这就是经验啊

网友:
蔡杰赢出手问题迎刃而解,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板的CPU座是不透板的,无法加焊。 谢谢你的意见。

就是因为不透板才会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