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死机

楼主(2011-05-27):
  各位大哥大姐们 小弟接到一个海尔Q33一体机有时候开机玩几分钟就死机有时候一两个小时也死机   。。  真郁闷 不知道哪里问题啊   ?????  求求各位大哥大姐帮帮忙啊 !!!!!

网友:
机子打开看了没有???散热好不好?

网友:
温度正常 。硬盘也没问题。

网友:
    板子的问题

网友:
装一下系统看看

网友:
重新装一下系统试试,先排除软件故障

网友:
系统是它自带的win7  装XP也是一样

网友:
你开机后是玩游戏还是其他死机??如果软件没问题,看看内存和主板板块

网友:
不玩也死机  如果是主板 那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厂家说必须安装正版系统后把所有的补丁安装好然后在装驱动就可以了,另外还不能用360或者其他辅助软件安装补丁

网友:
没碰到过,LZ要是解决了,分享下

网友:
根据你这现象多我遇到的多数是CPU过热保护了,

网友:
死机蓝屏,一直是很郁闷头痛 的问题,这种故障不是一两小时能检测得出来的!

网友:
散热不行吧,要不就是有电容坏了,滤波不行。。

网友:
确定散热正常的 情况下 可以考虑下 CPU

我遇到过一个就是,我查 内存 CPU 电源 硬盘 主板都正常的情况下。是 CPU 问题。。郁闷死我啦

网友:
前几天修了一个一体机故障和你的一样,是电容的事。

网友:
是死机 关机 还是重启    死机的话多与cpu供电不稳有关

网友:
换内存试试。。样样都换下试试最后才确定主板。。

网友:
这一般是主板的问题,如南桥虚焊,电容爆浆等之类的。

网友:
  补充上面的问题 ·· 你们都没说  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