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插上电源反复重起..

楼主(2011-05-27):
台式机插上电源反复重起..是什么原因噢...请赐教......

网友:
内存,硬盘,系统故障。。。。等等等等

网友:
先排除看是不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最小系统,把硬盘等等都拔掉看,再一个一个加回去

网友:
做下系统看看  检查下硬件 和散热的风扇

网友:
你单独进BIOS看会不会重启

网友:
可能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
供电不足

网友:
电源  主板  。。。。一个一个的排查

网友:
感觉是电源或者硬盘的问题

网友:
主板和电源吧

网友:
还是主要检查一下主板吧,然后再检查电源。

网友:
我觉得是电源问题,我最近也有台机也是这样,一插电源,电源风扇就转起来了,有时进系统关机关不死

网友:
不是电源问题,就先软件后硬件,一个一个排出

网友:
最简单的问题,有可能是电源管理芯片旁边的电容挂了

网友:
也可以先试下下重装系统

网友:
我有个同事过去也遇到过经常重启问题,他住在农村电源不稳,加个稳压器好了。

网友:
关键看电脑到什么地方重启,如果到桌面就重启,可能系统坏或中毒。如果coms检测后就重启,肯定硬件有问题

网友:
同意20楼的

网友:
有可能是电源不稳定,换一个好的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