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D 时开机 时不开机..

楼主(2011-05-27):
   东芝L600D (L600D-07B) 一台比较新的本子,就是保修不了.售后说进过水,拆机也没瞧见哪里有进过水的地方..拆了机直接测了下EC..刚好旁边有个放电点,就放了下电.在按开机可以开了.就装起来了.结果开了几个小时后问题又来了,还是时开时不开.按很多次都不会开的那种,看电流表待机0.01,按开关后跳变到0.03或0.04就不动了..怀疑可能是S5 ON这个信号出去打开5V和3.3V给桥供电这里有问题,哪位高人给点意见吧.没有图纸不好弄啊.板号是广达的TE3...
  EC型号WPCE775 量了下按开机后 EC发出了S5 ON和DNBSWON#...看来BIOS是没问题了,问题出在后面...可是没图纸啊后面咋找啊...救命啊...

网友:
此机修复,确实是S5 ON这路出了问题。一个三极管漏电。。换后之后每次都能开机。。

网友:
我有一台东芝P300的,按电源按钮无反应,无3.3V,NBSWON#为0V,希望高手赐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能不能上个图讲解一下呀。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有图没啊,开机键上没电压,多半没有待机吧,待这个方向查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机器没找到图纸.我也是摸着修的.上面的图是修的别一台东芝L100.用这个图来说明下吧..在按下开机的时候EC发出来S5 ON经过经过PQ24一路到达PQ19上面.因为S5 ON高电平的作用导通P24,使PQ19控制极成低电位.哪PQ19截止..12VOUT经过电阻上拉+12VOUT-S5..这本就是PQ19这个作用的管子坏了(图是借用的,实际位置没有记)造成12VOUT-S5出现缓慢上升过程.其第一反映只有0.8V.导致旁边有个管子也是只有0.8.而正常开机的时候是有3.3V的 帮怀疑PQ19损坏.换个NPN管子后 问题OK..说到这里我想到了一个危险..就是NPN管子B极只需要0.7V就可导致.我用NPN换看来是风险的..应该要用MOS管才正确..下次我得小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