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H50 有待机电流,但是不触发。求解。有没有什么通病。

楼主(2011-05-27):
海尔H50  有待机电流,但是不触发。求解。有没有什么通病?

网友:
待机电流是多少?系统3V  5V都出来没有啊?IO的工作条件又如何?

网友:
查开机的工作条件啊,IO  时钟     南桥    晶振

网友:
待机电流0.1V

网友:
你要自己测量,主供电,南桥,IO,开机键电压,晶振有没有起振,什么的,自己先搞一下

网友:
电源接口后面有个小保险爆了。~~搞定。

网友:
嗯  如果不触发  可以先测一下IO的工作条件  南桥  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