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主板厂常见信号定义

楼主(2011-05-27):
笔记本主板厂常见信号定义

CLK_CPU_BCLK[1:0] I 总线时钟
H_PWRGOOD         I 电源OK信号
H_CPURESET#         I 重置信号
H_VID[6:0]         O 电压识别信号
H_GTLREF         I GTL参考电压
CPU_BSEL[2:0]         I/O 总线选择信号
H_TEST[1:2]         I CPU侦测信号
H_PROCHOT#         I/O CPU过温指示
H_THRM#                 I 热报警信号
PM_THRMTRIP         O 热报警信号
H_IGNNE#         I 忽略数值错误信号
H_INIT#                 I 初始化
H_INTR                 I 可屏蔽式中断
H_20M#                 I 地址位元20屏蔽信号
H_FERR#                 O 浮点错误信号
H_SMI#                 I 系统管理中断信号
H_STPCLK#         I 停止时钟信号
DPRSLPVR         I 深层睡眠-稳压信号
DPRSTP#                 I 深度停机信号
H_CPUSLP#         I CPU睡眠信号
H_A[31:3]#         I/O 地址总线信号
H_D[63:0]#         I/O 数据总线
H_REQ[4:0]#         I/O 命令请求
H_TRDY#                 I/O 目标准备
H_ADS#                 I/O 地址选通
H_ADSTB[1:0]#         I/O 地址选通
H_AP[1:0]#         I/O 地址奇偶效验
H_DBSY#                 I/O 数据总线忙
H_DP[3:0]#         I/O 数据奇偶效验
MA_A[13:0]         O 内存地址
M_DQ[63:0]         I/O 数据线
M_DM[7:0]         O 数据屏蔽
M_DQS[7:0]         I/O 数据选通
M_CKE[3:0]         O 时钟允许
M_CK[4:0]/MA_CK#[4:0] O 时钟输出
M_CS[3:0]#         O 芯片选择
M_BA[1:0]         O Bank选择
M_RAS#                 O 行地址
M_CAS#                 O 列地址
M_WE#                 O 写允许
NB_CRT_HSYNC         O 水平同步信号
NB_CRT_VSYNC         O 垂直同步信号
NB_CRT_RED         O 红色模拟信号输出
NB_CRT_GREEN         O 绿色模拟信号输出
NB_CRT_BLUE         O 蓝色模拟信号输出
NB_CRT_REFSET         I 电阻设置
TV_DACB/DACC         O 电视信号传输
DMA                  直接访问内存
PCI_AD[31:0]         I/O 地址数据总线
PCI_PAR                 I/O 同位信号
PCI_C/BE[3:0]#         I/O 指令或字节致能
PCI                  总线-外设部件互联总线
PCI_REQ#         I 请求
PCI_GNT#         O 保证
PCI_RST#         O 复位信号
PCI_FRAME#         I/O 周期框架
PCI_IRDY#         I/O 主设备准备就绪信号
PCI_TRDY#         I/O 从设备准备就绪信号
PCI_STOP#         I/O 停止
PCI_DEVSEL#         I/O 设备选择信号
PCI_IDSEL         I 初始化设备选择
PCI_LOCK#         I/O 锁定
PCI_CLK_LAN         I 网络时钟
TP_RX[2:0]         I 接受数据
TP_TX[2:0]         I 传输数据
LAN_RSTSYNC         O Lan Chip复位信号
EE_SHCLK         O EEPROM时钟
EE_DIN                 I EEPROM数据输入
EE_DOUT                 O EEPROM数据输出
EE_CS                 O 片选信号
OC#                 I 过电流保护
USBP+(-)         I/O USB信号
IDE_PDCS1#         O 设备芯片选择
IDE_PDA[2:0]         O 设备地址
IDE_PDD[15:0]         I/O 设备数据
IDE_PDDREQ         I 设备请求
IDE_PDDACK#         O 设备DMA确认
IDE_PDIOR#         O 磁盘I/O读
IDE_PDIOW#         O 磁盘I/O写
IDE_PDIORDY         I I/O通道备妥
SATA0TXP(N)         O 串行ATA0传送
SATA0RXP(N)         I 串行ATA0接受
SATARBIAS(#)         I      串行ATA电阻偏置
SATALED#         OD SATA读写指示
SMB                  全系统管理总线
SMBDATA                 I/O 数据线
SMBCLK                 I/O 时钟线
LAD[3:0]         I/O 地址数据复合线
LFRAME#                 I/O LPC框架
LDRQ#                 I DMA请求
ACZ_RST#         O 复位信号
ACZ_SYNC         O 同步信号
ACZ_SDATAOUT         O 串行数据输出
ACZ_SDATAIN[1:0] I 串行数据输入
HP_JD_SENSE#         I 内外置喇叭切换
MIC_JD_SENSE#         I 内外置micphon切换
PWRBTN#                 O 电源按钮信号
RSMRST#                 O 恢复常态的复位信号
PWROK                 I 电源正常信号
PLTRST#          O 总复位信号
SLP_S3(S4、S5)# I 休眠控制信号
LRST1#                 I LPC复位信号
ROMRD#                 O 数据已准备
ROMCS#              O 片选信号
EC_POWER_ON         I 电源打开信号
BATT_TEMP          电池识别
ADAPTOR_I          适配器电流设定
BAT_V                  电池电压识别
BAT_I                  充/静止充电
EC_BRGHT             亮暗度调节
CHG_I                  充电电流设定
FAN_CTRL0          风扇控制
CHG_REF                  充电参考电压
SB_RTCRST          RTC复位
PM_THROTTING#           过温警报
CHG_G_LED          充电指示(绿)
PWR_LED                  电源指示灯
RF_LED            无线网卡指示灯
BTL_BEEP           报警音控制
BATOFF_I               电池关闭
LCD_SW[2:0]          LCD开关
ADAP_IN                  适配器接入
CHG_ON                  充电打开
LCDSW             LCD背光开关
LID#                  休眠针开关
AUX_PWRGD          AUX电压正常
V_RPWRGD          CPU电压正常
AUX_OFF                  AUX 电压关闭信号
AUX_PWR_ON             AUX电压打开

网友:
不错啊 这个有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家可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