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M726E白屏

楼主(2011-05-27):
神舟M726E外接显示正常,内接白屏,屏测过没什么问题,电压也有3.2了,屏线到板上也没发现有段的,显卡已经做过 是重植的

网友:
分为白屏和清屏  ,白屏你换换屏线看看呢?

网友:
主板到屏的接口里面是不是有针弯了?

网友:
可能是屏线到主板的接口地方没弄好,,我上次有个SONY也是这样,,,,

网友:
外接正常你还做显卡?查下屏线的信号电压是不是全过来了,特别是供电

网友:
神州本人遇到过白屏,把屏线重新插一下就OK了,你把其它的问题都排出了,可以测一下屏线有没断?通电情况下测一下LVDS数据线的电压值或断电时的阻值。建议试一下

网友:
建议进系统测下,能显不见得进系统会稳定,修过这种类似现象的机器,只有换了新的GPU才好了,但是前提是你要排除屏线,接口这些地方的问题

网友:
屏换过了嘛

网友:
你换换屏线看看,或者接口什么的,还是信号没有给到屏上,

网友:
屏拆出来试是好的。屏也量过是好的。现在就在怀疑是不是从显卡到屏线的线路有问题。在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