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代工显示器不通电

楼主(2011-05-27):
换个电源IC就好

网友:
那要看开关管、外围零件烧没烧

网友:
是不是用外接电源的,看一下驱动板上12v滤波电容换换看

网友:
什么IC,能否给个具体型号,俺以后就当通病干了

网友:
不通电要考虑的东西还是挺多的...不要随便把什么东西都当通病..要有严谨一点的心态..

网友:
我拿过来测量那个1804 3个脚只有一个脚有电压v左右 另外两个没电压 然后测试他有电压的那个脚是经过一个电阻连到电源ic的 我12v外接适配器的 明显是IC没出电

网友:
这也叫通病,等于什么都没说。

网友:
显示器,不通电拆机先测300有没有,如果有再测输出12V 5V有没有,这个一定要先简单再复杂的检查,有些显示器不通电就是一个开关键把电压拉低了,开不了机,指示灯等也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