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利德 UTD2102CEL和安泰信1102CAL示波器

楼主(2011-05-27):
那个好点。一样的参数,一样的价格。

网友(点评):
1102CA就可以了,相信我是对的。

网友:
2者都差不多,我以前用过安泰信50M的,很好用

网友:
优利德是个老牌子,应该会更好点

网友:
1102CAL目前我在用,感觉不出什么毛病,就是测量不同信号时要按AUTO键,不知道优利德怎么样,图片上看起来比安泰信的好看!

网友:
选择了优利德的,老牌字,在示波器还有点名字,安泰信的听说可能会死机,反应慢。
到了后我在说一下使用感受

网友:
安泰信的测量杂波很大, 优利德要好得多,选优利德吧 。

网友:
期待LZ的试用心得。

网友:
俺也想弄个波波玩玩!麻烦楼主把参数和价格发来比照比照。

网友:
普原50m的就2000多

网友:
拆壳看看就明白了……
要说反应,安泰信就不快了,ut还不如安泰信,当然国产货还是普源最好。

网友A:
其实两不都不好,绝对不是假话,这两个我都试过,修东西的话,还是老的模拟的好,本人现在全部都用二手模拟日立的,100M一千三左右,虽然价格相对以上两款没优势,但是比性能的话,以上两款就是垃圾了,无论是画质还是跳动速度,都比不了的,不相信的话很简单,拿以上任意一款,和同样兆数任意牌子的老款模拟的一款,把探笔插在同一块主板PCI数据线上,通电对比,结果吓你们一跳,以上两款根本就看不出来什么数据波形,等数据跳完了呈高电平状态,那就是一样的了,跳的时候根本就看不清,全是杂波,以上两款测电压的话还可以,测数据播型的话根本不行,

谢谢,经验之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两不都不好,绝对不是假话,这两个我都试过,修东西的话,还是老的模拟的好,本人现在全部都用二手模拟 ...

对头...有道理,还是用过的人才清楚...

网友:
很想整个波波,看了也很有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

达到和模拟一样效果的数字示波器全新最少要15000啊,我很想买,但是我又舍不得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