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E8210换主板后02E9报错

楼主(2011-05-27):
接客户富士通E8210,客户在别处修显卡,看起来比较严重了,客户又想要一劳永逸。所以只好换板子了。原机 是X1400的显卡,但市场上全是X1600的,所以没有办法了,先换吧,没想到换好后,事就来了,开机后有个02E9的报错,02E9:This Internal Flat Panel ID not supported Or ID can not be detected correctly   摁F1后可以正常进系统,但每次都得这样。唉。
但是如果外接显示器的话就没有报错,一直搞不明白,屏还会照成这样的报错。有没有哪个高手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啊??帮小弟出个法子吧。还有就是,这个正常进入系统后,亮度不能调节,用快捷键调的时候就是功能会出来,但不会变,显卡驱动和快捷键驱动都重新驱过了,系统也做了,唉……

网友:
没有人见过这种问题?

网友:
估计X1600对应的是高分屏, 你的是普分, BIOS里设置不了的话就没什么好方法, 除非换成高分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你找一高分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