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技嘉M52L-S3主板跑C1故障

楼主(2011-05-27):
一块技嘉M52L-S3主板跑C1故障,已换过内存,故障依旧,拔掉内存有报警,插上跑C1,供电方面:3。3V有,1。8V有,时钟0。9V有,地址线和数据线对地电阻一样,求解!

网友:
AMD单桥的板    先刷BIOS看一下    然后压桥复位看看    很多是桥的问题

网友:
先刷BIOS看一下。不心的话。在加焊桥。单桥板很多是桥虚焊的。

网友:
amd板北桥先加热看看啊

网友:
查下内存旁边的排阻,看正不正常!!上次修过一块板就是插上内存一直报警,拔掉也是报警,诊断卡跑C1。后来查到是内存旁边有一排阻坏了,换掉就正常了。

网友:
首先刷BIOS,多数是桥的问题

网友:
做桥吧,应该就好了

网友:
一般北桥坏的多,先换个CPU试试,不行就查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