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4002换显卡芯片

楼主(2011-05-27):
联想14002换显卡芯片很纠结的问题,显卡芯片是NF-G6100-A-A2,位置怎么对位啊,太纠结了,

网友:
旁边有方框嘛,对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不到位置

网友:
原来是上一家维修换了个其他的芯片,靠,整死人了

网友:
联想14002也就是C46系列的机子,显卡芯片怎么会是NF-G6100-N-A2,应该是G86-630才对吧

网友:
这上家也够厉害的哈哈

网友:
这些维修的兄弟,够狠,我也接过一台6520S显卡北桥都是用胶纸贴上去的,呵呵,直接换板

网友:
我看楼主的板子够呛,先拔掉板子量量其它有没有问题,没有的话换块显卡收个大几百还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