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大电容替换330求助

楼主(2011-05-27):
修了几台东芝掉电的问题,都是东芝大电容惹的货.接了一台东芝L202(L200)掉电,干掉东芝大电容后,却发现没有黑色的330电容,用完了,黑色的330电容新的笔记本有,但这样的料板不多,手上915之前的料板多,却没有黑色的330电容,不过有这种330:不是全黑,前面有一些白色,写上'+"",标有330 e43,330 e80等,这样可不可以替代?不会功率不足吗?

网友:
并联2个 330极性电容就可以亮了,不过最好搞6到8个

网友:
我也看不懂,电容上写的意思。

网友:
呵呵这个怕啥玩艺,搞CPU供电部分的电容,330等搞个六个绝对OK

网友:
这样说来只要贴片电容标有330就可以拿来换,不管后面标有什么字,不用论坛所发那种黑色330的CPU滤波电容,都可以?

网友:
我修一台用4个330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