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维修更换颗粒后出问题

楼主(2011-05-27):
一条KINGMAX DDR400 512M的单面内存条,检测到第六芯片有个代码错误C,可以点亮,只是会蓝屏,心想就一个颗粒问题,就更换掉.用同型号同款式什么都相同的坏内存上拆出颗粒(扫描过确定是好的,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会点不亮),所以就拆了当料板,更换上去后出问题了,诊断卡跳C5,打阻值,其他都是575,就只有连第六芯片的排租是730,明显比其他阻值高,测连线排阻,阻值是22左右,都属于正常,贴片电容也是450,和其他一样,也属正常.心想是不是颗粒是坏的,于是又换颗粒,换上去结果一样.BIOS也刷过好几次,还是一样跳C5,电压259,上拉1.27,都正常,就那排阻的阻值730比575高.现在是没法子了,上来发贴请教请教大师们,指教为什么换同样的颗粒,但是排阻的阻值会那么高...究竟哪里出错了.扫描换上的颗粒也无坏点

网友:
不知你的颗粒 确认全好吗 ?

网友:
回复 网友A:

DDR 400 单面512,更换了颗粒不通就扫描看是否是坏的,RST3扫描几次颗粒都无坏点.所以确认颗粒是好的.

网友:
那清洁下金手指  和颗粒焊点 检查焊点

网友:
把220电阻换下,还有你换的颗粒肯有问题.重新找一条料板搞个颗粒俩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