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小妹看看这个IO怎么测量吧?

楼主(2011-05-27):
我是新人,很多不懂,请大家帮我看看它的工作条件是测哪呀?那个DOIN_ON和DCON是先有哪个呀?待机应该有吗?小妹谢谢大家啦,这是图

来都不是给你讲答案的,哈哈
其实维修有漂亮MM的、
给出这个IO的型号,去查查datasheet或许可以知道。楼主是个小妹也不奇怪啊,只是维修的女同志确实不多哈!
兄弟,你能指天发个誓说你不是人妖吗?
你说的是充电芯片的条件呀,人妖兄!
从今以后,有谁用女性发贴,本人以扣分回应。
我敢服役期 生命打赌,你不是小妹。
求助还是小妹好用~~呵呵
一个能够承认自己是女人的人,需要多大的勇气?一般的爷们能做到吗?不能!所以我们要掌声鼓励!
这贴弄不好也要火,又来个女的!
求帮助也不用说自己是小妹吧,汗!!!先看下EC工作电压有没有

网友:
兄弟、这些是待机就应该有的

网友(点评):
你叫错人啦!人家是小妹!~

网友:
对于先后信号的问题,小妹可以研究研究时序图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哎,就是不太懂嘛,请问开关键的输出是什么呀?我从图纸上能找到POWSW#经一个二极管转成MAINSW#进IO了,也在94脚测到了跳变,就是不知道怎么测它给南桥或者别的地方的反馈呢?

网友:
清华同方K410C

网友:
有没有哪位能告诉我开机原理呀?我晕死啦

网友:
请你们不要看看不说话好吗?就算不知道怎么回答也帮顶下,让高手能看到啊,我不想沉了

网友:
PWRSWBTN#是触发南桥的,也应该有跳变的,前提是VCC   RTCVCC  PWRSW   EC_RST   RSMRST都为高电平。

网友:
看不了图纸,不知道具体的。如果待机的话,南桥应该有一个指示信息出来的

网友:
从笔记本一般原理来说,PWRSWBTN#信号应该是按下开机键后,触发南桥的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告诉我RTCVCC是什么信号吗?能帮我在第一个图找到这几个信号的表示就更好啦,谢谢哥哥

网友(点评):
RTC VCC就是CMOS 电池的电压3.3

网友:
回复 网友C:

能告诉我IO的工作条件吗?就是按开关键之前就该具备的是什么呀?

前面那位大师已经告诉你了的 。。你按照他说的查就OK了、、另外注意后级有无短路、、、、

网友:
EC 在按开机前的工作情况和一个主板是一样的,因为它也是一个单片机。必须要有供电,时钟和复位。供电VCC AVCC。只要看你到是由待机哪边过来的,经过的电阻 阻值小的哪种就必须有电压。。在其次时钟 ,检查晶振两脚的电压与波形。波形估计你是查不了,查下电压值吧 ,有电压就跳过。。在其次复位。EC RST。。有的信号不是这么写的。实在找不到就跳过。最后就是读取数据了,看EC有没有挂BIOS,如果有挂,查下BIOS的供电脚,和数据线有无开路。因为只有EC记取了BIOS里正确的信息才能开机。其实你应该把重点放在按下开关后,EC发出的信号,S5 ON按下开关持续高电 和DNBSWON#按下开关的瞬间低电。。如果这两个信号正常,说明了EC是正常工作了的。。

网友:
你是真小妹还是假小妹啊?是真小妹哥帮你免费弄弄

网友(点评):
人妖ini也要

网友:
回复 网友D:

恩,谢谢,请问有的图纸里显示3VPMU 应该是待机的吧,还有 3VD DA 和3VD DM又分别是什么电压呀,就是这个

网友:
通常来说,按下开机键前,除了12V电源外,其他的应该都未供电,按下开机键后,检测EC供电是否正常,如果正常,看开机信号和其他电源也是否都正常,然后才能一个一个地去查找!至于RTCVCC,顾名思义,应该就是RTC供电了,未开机情况下,有钮扣电池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别逗我了,我快急死了,告诉我怎么弄嘛,两天啦再没结果就完啦。。。

网友:
不是哈,我这里有限制发帖数量的,这种事情你只能去根据笔记本开机顺序去查找原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不懂台式机,直接上手弄的笔记本,请按笔记本的上电时序告诉我好吗?小哥哥

网友(点评):
找个时序看看、、、、没学过就弄笔记本吗? 笔记本终结者!!!、、、

网友:
回复 网友F:

3VDDA 也是3.3V看图纸应该是开机后才有的.3VDDM是从3VDDA转换过来的.自己看下图纸的49页吧..话说回来你机器啥问题啊,也不说下光在哪里说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