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N-TV2M

楼主(2011-05-27):
CPU一上假负载 到旁边的电感就有电压  不上就没电压 在上CPU也没电压  这是什么问题?

难道是CPU空焊    求高手

网友:
查下VDDA 2.5V这电压要是没有的话,上负载会有U电压,上U就没有的。不过前提是你内存和桥的电压要有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