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80s点亮就烧管子

楼主(2011-05-27):
  一台F80S的机子。管子在CPUDSFSDFF旁边,但是又不是CPU的管子。

CPU芯片是ISL 6262。,一个问题是控制脚Q8505电压应该是一点二。但是在开机的时候他电压要长。从1。2往上胀。换过。8734故障一样。烧了好多管子。

网友:
你看看控制机点压是多少

网友:
看看 升压电容吧 兄弟

网友:
我告诉你原因吧。L8500的电感坏了,你换个就好了。

网友:
查1.2的反馈电路了

网友:
查反馈电路吧

网友:
电压升不起来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