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进系统

楼主(2011-05-27):
一块杂牌845主板,可以设置BIOS,也可以清除BIOS设置,测试卡可以跑到FF,但是就是不能进系统,不能进PE ,不能装系统!已经确定内存、硬盘都是好的(因为在好的主机上都能正常使用),求高手、大虾指点哈

    补充一下:这块板的后面四个USB接口只有一个可以用,另外三个没反应,我想应该是要换桥了吧??

网友:
有没声卡网卡什么的,可以查下看看有没问题。还有就是不进系统的时候查下电压有没问题。32K有没起振。遇到好几个32K没起振进系统就黑了。还有是南桥。打USB阻值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点!我再试试!补充一下,就是只是不能进系统,别的看起来都很正常!

网友:
检查下硬盘数据线

网友:
我碰到过一台笔记本,进不了系统,进PE会蓝屏,用原版系统盘安装,还没到分区那一步也蓝屏了。只能叫他去修主板了,因为我只能怀疑是主板的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B:

数据线已经是确认完好的!而且无论是用启动U盘进PE还是光盘进PE,都是一样进不了!

网友:
应该是主板问题。

网友:
大家都知道主板的问题,主板的哪部分问题呢,有换U没,没准U供电异常吧,,

网友:
是引到 不了系统 !还是进不了系统?  给个明确的 提示,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进不了系统,因为硬盘在别的机子上可以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怎么测32K有没有起振啊?我是菜鸟,不懂哦

网友:
回复 网友D:

什么主板?lenovo 方正原装机器吗?还是!,,,最后给我一张截图

网友:
也许是电源供电问题  还有尝试下刷BIOS

网友:
回复 网友C:

杂牌的,叫拓嘉

网友(点评):
USB阻值正常不,你说USB不能用,你测量下,应该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DB的南桥,垃圾板上一堆堆的,随便拆一个换上去玩玩!当是练习植珠!

网友:
你的意思是U盘 或CD能启动嘛?能启动就好办了,不能启动的话比较麻烦了,!用在其他机器上好的硬盘能进系统的,!挂在上面 若能启动对刻即可,不能启动就要修改启动扇区了用WInhex修改!貌似南桥旁边有一个电容鼓包了!刷BIos 不现实,这种垃圾主板找不到BI0S的!U盘或CD能启动的话比较好搞点!我的意思给我一张好的硬盘挂在主板不能进系统发截图!前提是硬盘有系统并在其他机器OK !开机按下HOME键 有反映没

网友:
U口和不进系统 矛头都指向南桥   两个问题合一考虑  杀南桥就是了

网友:
南桥坏的多。

网友:
你在BIOS里,把所有的外设全部关了,有很大的可能的

网友:
换根内存条试试。

网友:
换根正品内存条,这种问题我遇到几次,可能内存条的SPD参数不对。。。

网友:
绿色哪个不是爆头了?

网友:
学习多种经验。。。。

网友:
有个电容鼓了……

网友:
建议换个IO试下,量下南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
多谢各位的指点,此板今天叫有BGA的朋友换南桥后问题解决!因我是菜鸟,不怎么懂,没有什么经验总结!呵呵。。。。。真不好意思了

网友:
排除硬盘,跟外设。最后是南桥了,是不是内存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