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7 不开机

楼主(2011-05-27):
不触发,有待机0.02,Q5不能导通,G极低电平(18.6V),S极18.7V,PU4(BQ,24751A下图)是保护隔离的充放电芯片,5角2.5V,10角3.3V,28角18.5V,强制导通Q5可以开机进系统,但就是不能给电池充电,以为PU4充放电芯片坏,定了新的换上还是不行,而且没有了待机。现在头都大了,希望知道的老师指点下 chinafix[1].com.cn迅维网_KFW11

网友:
你这个是PQ5保护了,他的G极正常应该是低电平的,二你测到的是18.6V高电平,那么PQ4也是没有导通的,你测一下BQ24751的5脚和8脚和PQ4的前面的线路,比如那几个分压电阻有没有出问题的。

网友:
PQ4可以导通,5角和8角,Q4周围的线路都跑了,各个电阻全部一个个拿下来测试了,都没问题,真纠结了,芯片都换2新的了,感觉这个问题就出在哪个小元件上,等明天上班再继续吧

网友:
这机器的型号怎么跟我的电路图对不上~

网友:
pr21检测电阻有没有问题??如果检测电阻组织变大,也会引起pq5保护

网友:
等待高手的回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刚也下了一个跟本子对不上,又重下的,我发的这个图纸可以对上

网友:
修到过一次是有一只电阻坏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问题,我挨个拆下来检测的

网友:
最后短接的Q5将就着用的,不能给电池充电

网友:
我也一台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请问是如何短接Q5的

网友:
这机器的保护隔离场管是4407吗?如果是,应该就是管子本身的问题

网友:
图纸是仁宝的3541P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S和D直接连起来

网友:
以前修一个本本是AUSU的也差不多。

网友(2011-07-02):
不能充电感觉不太完美啊

网友:
会不是EC有问题,造成电池和适配器检测电路有问题

网友:
没焊好?重新焊下试试,换原来的看看,新的不一定好

网友:
查下 i2c  我修过ec问题造成的

网友(2014-11-18):
换个ec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