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运F233R电流反复掉电自动触发故障。

楼主(2011-05-27):
一神舟天运F233R,触发无显,看电流直上0.6多,几乎无跳变。拆机,发现被人修过。
    能触发就量电压,板上只有4个大电感,一量,发现没有CPU供电,仔细看CPU供电IC,没有焊好,补焊IC后电压出来了0.9V。以为修好,但发现还是不显,这时发现问题变的不一样了。触发后电流从0.4-0.6-0.8-0.2-0.4-0.6-0.8这样反复变化。听的到硬盘在咔嚓响也就是说,电流会掉下来,然后又升上来,感觉在掉电然后又自动触发。因为是二修板,仔细看了一个板子,除了前面的动了CPU供电IC外,没发现动了别的地方。
     这时静下心来分析一下这个板。这个板电路还算简单,BIOS连在EC(8512E)上,EC的84脚输出VCORE ON信号到CPU供电IC上,量VCORE ON信号,这个信号在掉电时会变0.哪么找到问题了,也就是说,EC发出的信号会时有时无,哪么可能EC本身有问题或BIOS有问题。先刷BIOS,上网查BIOS,起先没找到这个机型的,但有人说这个板跟F550是一样的,下了F550的BIOS 届,刷上去,发现又没CPU供电了!!不乱刷了,下了F233R的,刷上去,故障恢复到重复掉电的样子。拖EC,故障还是不变。这时想起换个内存试下,结果电流0.8-0.9 1.0显了!!!
    原来可能最原始的故障是不显,被前一修哥搞没CPU供电了,结果换内存就好,但这个故障很奇怪,内存不过会重复掉电。

网友(点评):
楼主喀制的响声还是少听点的好,维修的时候把硬盘拿下啊。。。。。。。。。。。

网友:
是这样的,有的机器认不到内存或检测内存不过的话,会掉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