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4424S白屏。

楼主(2011-05-27):
对驱动板上信号都不了解,我无从下手。请高人指点,指点。
信号

网友:
比如说屏供电,有没有什么开启信号?

网友:
屏供电一般是经过一个场效应管过去的,应急维修可以跳过这个直接给屏供电

网友:
线打屏接口对地值,无异常后上电测电压,注意查负压。

网友:
去维修店修吧 别不小心把屏高挂了 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
驱动板和电源板连接线插反了也容易白屏,前几天有个海尔的显示器就是这个样子

网友:
花钱把,别自己整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