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雷击坏的电源

楼主(2011-05-27):
打雷击坏的电源一般有几种情况?

网友(点评):
有时从后面进,有时从前面进. 所以打雷坏的,有时是300V烧坏了,这种好修. 如果是从后面进的就麻烦一些了. 有很多品牌电源,用贴元的电阻这些的,遇上烧糊了,修起来就吐血了.

网友:
不挂还有啥情况

网友:
一般整流桥和大的功率管容易挂

网友:
也见过电源没坏!~主板硬盘显示器坏的!~~有时候雷击坏的电源只坏一个C1815的3级管的!~

网友:
压敏电阻,桥堆,开关管就这三件最容易坏

网友:
电源初级元件一般会坏,,

网友:
电源坏了很难修的,一般都换,能修好那是运气特别好

网友:
感觉楼上的说话真的让人无语了。。。。。。。。。

网友:
我觉得论坛里的,除了电源相对简单点,其它的难多了.不容易理解,慢慢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