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L8101E和8102E通用吗

楼主(2011-05-27):
RTL8101E和8102E通用吗,一片主板上面的8102E坏了,手上只有8101E,不知能不能通用..

网友:
不能通用的。

网友:
兩個蕊片不一樣

网友:
看来不能用了.谢谢楼上二位.

网友:
应该是不能通用。。。

网友(2011-06-28):
好像不行,试过了

网友:
找一下他们两个芯片的引脚图对比一下是不是一样的就可以确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