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22液晶不显故障

楼主(2011-05-27):
接到一台22寸联想液晶,全高清的,通电开机,发现屏特别暗,就像灯管没亮似的,以为高压板损坏,给客户报价后,客户同意维修,拆开机器,测量了一下高压板没有发现问题,就像接上电再看一下,这次通电后我在屏的背面看见灯管亮了,再看正面还是和原来一样,这我就头大了,以为高压不行,灯管亮度不够,外界灯管试了一下,一切正常,这怎么修啊,屏也有供电,灯管也亮了,但是屏幕就给没有反应似的,者在不知道怎么修的情况下猛地看见屏电路上掉了一个电阻,就在屏芯片旁边,电阻多大的也不知道,用万用表测了一下两边都不接地,就用焊锡连起来了,让后通电开机,激动啊,亮了。{这次修机器得到结论就是修别人修过的机器一定得仔细,仔细观察有没有做过手脚或应为拆装不小心短线或掉件}

网友:
主板,程序重写一下应该OK了,也可以进工厂模式复位。

网友:
直接换高压板 就行了

网友:
有没有图哇,俺想看看图,具体是什么电阻

网友:
一修哥太狠了..摊上这事估计够我迷糊一阵子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