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是不是有个通病,大电容问题

楼主(2011-05-27):
东芝笔记本是不是有个通病,大电容问题。我这里有个东芝L200的笔记本开机不定时重起掉电。CPU背面有个超大的电容,是个NEC的型号是OE128。量起几个脚都通了,谁告诉我,要用几个多少型号的小电容能把它代换

网友:
加两个上去就可以了饿

网友:
换2个330的电容

网友:
是的,加两个330的或是把大电容取下换上六个330

网友:
是不是在-------CPU座旁边加两个位330的就可以了,那个大电容不用拆吗

网友:
夏天又到了,NEC的大电容又要来创造收益了。。

网友:
用一个330的和一个220的行不行,我这个老板没备笔记本的配件,都是要的时候在订,刚在料板上只找到一个330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4#老兄,这个330的电容不用看耐压值是多少V吗,所有的330的都可以代码

网友:
阻值很低的,不该通吧,取下来换几个330电容上去

网友:
全拆了。并6个330的上去。要处理一下。坛子上有这样的文章。去看一下吧。

网友:
加两个330的电容就好了,折大电容有点麻烦

网友:
是的啊    上次有个客户拿来了一个L200的    说有时开的起 有时开不起    我师傅直接叫我加了2个330的电容上去 我问  他说是通病

网友:
不行呀,换错了不开机。一般取主板CPU电压的就肯定可以

网友:
还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