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3010

楼主(2011-05-27):
  机子接到手  EC   和待机芯片被焊过   估计是上家 以前修过的痕迹   我又重新焊了了 待机芯片和 EC  ,

EC型号是IT8502E  KXS 的     焊好后  上电  待机0.03   量3V有     5V  没   DELL  这机子 是要按开机键才有5V的    安了开机键 待机从0.03到0.04  这时候3V   5V  都有了  1 .5V的内存电压也有    开机键 也有5V     量了下EC的工作条件 都正常  图纸里还有 上电时序  我照着图纸一个个量

   RSMRST 也有3.3V电压   两PWRBTN#这个信号的时候没电压

是通过一个D26的二极管    我把二极管拆了 桥那边有3。3V电压  EC这边没电压  晕   以为EC坏了  淘宝定了个EC  IT8502E  JXA 的   换上去问题 一个样  不过 在二极管拆掉的情况下有的时候能测到EC这边有1点几V的电压  不过电压会逐渐减小  后来就没测到了电压   晕死  现在小弟没思路了   请大侠门指点                     问题已解决   南桥挂   !

网友:
你按按键后主板是不是有灯亮。如果有灯亮。但电流很小。几乎看不到电流。那就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上电的时候有个LED灯亮  随后就灭了  按开机键 不亮的 就一插可调电源才亮的   声明一下 这个板子是2桥合一的  有个独立显卡  大侠们看清楚了  图纸在最上面  麻烦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修了多很这样的。基本上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老师 正如你所说 跳开那个歌脚  电压正常  装回去 又被拉低  这样可以确定桥挂了把? 有的救么   还是直接换掉?

网友:
回复 网友A:

PWRBTN# 被南桥拉低了  这样只能换桥么?

网友:
PWRBTN#本来就只是一个开机脉冲啊,大概几百ms左右吧,你需要对照电源来抓波形,不然很难看出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试了 双喜说的那个方法 跳开PWRBTN#  开机上电 就有3.3V高电压   一装回 在量  那个脚就变底点位了  你认为呢

网友:
你看EC到南桥的信号全有,南桥没有回EC的信号。就是南桥问题。要不就是南桥少电压

网友:
那你用万用表再量一下那个点对地的电阻是多少,是不是某个地方短路引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阻值正常的

网友:
因为不知道你的原理图,PWRBTN#脚是直接连到南桥还是有通过三极管连到南桥,如果是直接连到南桥,可能是南桥出问题了,不然不可能拉低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通过一个二极管进南桥的  我已经传图了  就是第二个图纸 你仔细看下

网友:
如果二极管的第一脚为0,第二脚为0.3V左右的话,应该就是南桥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