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基地各位老师主板北桥掉PAD的原因

楼主(2011-05-27):
今日收到7片主板,一桥架构,客户反映不开机,或开机死机,压桥既可以正常工作。

我什么也没想直接拔下了BGA,然后准备给主板托锡重植BGA,就在我托锡的时候

天大的不幸发生了,BGA大面积的掉PAD(焊盘)。

再换一片主板拔下BGA后看主板上确定没有掉焊盘的迹象,再次用烙铁托锡,不幸

再次降临,依旧是大面积掉焊盘。

根据我的技术我干打包票烙铁应该是使用正确,但是为什么会掉焊盘呢?

有同事告诉我是本来焊盘就掉了,只是焊盘还和主板有一定的粘性,粘在

板子上。可是我想不通,为何BGA拔取的时候一个焊盘不掉。

我快哭了,一连试过7片主板一个德行,不知如何是好。

网友:
单桥估计是NF的桥吧。这板平时发热就大。主板铜箔又薄。在你没焊之前就有松了。 不过应该掉的是空点吧

网友:
你干脆直接加焊下算了。要不有你赔的

网友:
板子摔过的话比较容易掉焊盘

网友:
大哥,你说的NF是什么意思,谢谢赐教。

网友:
有两种可能  、第一 是你压的是不是太大了 变形了 一拆就掉点了,可能是板子给外力重压过。。第二种可能是  你的BGA机器温度问题  有可能是高了 也有可能低了了 ,,拆的话移动一下看看 好移动说明 你温度高了 。不好移动 说明 你温度低 ,,所以掉脚,。看你是无铅还是有铅  有铅的 熔点是:183度  无铅的是熔点是 217度,,要用测温器测得 你的 BGA 机器 这样就不会出现说的这样问题了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nf英伟达啊

网友:
完了,掉点.....这下你够受的,那东西不好补点

网友:
如果托的方法正确的话,掉得也大部分是空点吧,不是空点的 没那么容易掉

网友:
为什么拔下BGA的时候所有的焊盘都是完整的呢?请指教。

网友:
一般温度不够,造成掉点的多,还有就是板子是不是摔的坏的。。。。

网友A:
很明显 摔过呀!

网友:
1.有使用BGA拆拔器,不是用人工热风枪拆拔
2.PCB的DATE-CODE为不同时间生产,距离生产时间已经近一年。
3.PCB不是喷锡板不是化金,不是是ENTEK,是化银板。
4.热风温度过高(发生锡、银熔蚀PAD现象)
5.BGA 返修工作台温度正常,一直都是这样用的。
6.主板BGA焊盘托锡时峰值温度370度,锡完全熔化,并非硬生生将锡球拖走。
帮忙想想原因吧!

网友:
脱落的PAD位置不一致,很难法判断是PCB质量问题引起,如果是返修控制不当,却想不到是哪里的原因。
下面是SMT之家一段文字(我给他编辑了一下下):
1.BGA的PAD在PCB上只是个孤岛,敷着面积小,在高温条件下较小的机械力就会使得PAD脱胶。
2.PAD氢脆现象(电镀引起)发生,导线与PAD无圆角过渡引起链接开裂。
3.PAD的厚度35μm、75μm、或75μm以上(与熔蚀有关)
4.返修工作台除了温度控制外还有时间控制

请基地老师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 摔过呀!

仔细观察过主板的各个脚,没有撞角现象发生。

如果是摔过,为何BGA拔取时,PAD还留在主板上,

而不是随BGA而去那?

谢谢请月饼老师指导。

网友:
回复 网友B:

板子不是我摔的。解释不了。解释有什么用呢?焊接注意温度和融化的良好性。拿板注意手法就好了

网友:
烙铁温度也有关系的,还有焊锡线的好差

网友:
完了,掉点.....这下你够受的,那东西不好补点 ...

网友:
这东西有时候真的不好说,现在你应该把它做回去

网友:
是不是你的吸锡线不行啊
用点好点的吸锡线

网友:
掉点的情况我也有发生过,但楼主的多块主板集中掉点确实应该是某个环节出了问题,拖锡之后出现的掉点,我感觉有可能烙铁的温度没控制好,或焊膏的量不够多,或下手太重。。。。。。。。。。。。。。。究竟是那种原因,最终还得楼主自己找原因,别人只能帮你分析到此为止。

网友:
是不是杂牌主板,本身就有缺陷

网友:
没办法从事件的共性看只能推脱到快递公司运输中摔板,客户也接受了。否则真的惨了。

网友:
主板焊点拖锡 我一般都只是用烙铁拖得差不多平就可以了(一般不上吸锡线的,拖完用手摸摸哪里手感不好再上油多拖几下就OK) 芯片上面才用锡线弄平好上网植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