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内存上拉供电不正常。

楼主(2011-05-27):
          型号:华硕N13219
          AMD座子CPU核心供电1.2V, 南北桥供电1.5 V ,内存供电1.9V 上拉供电也是1.9V(就是VTT) 不正常,刚开始是换了上拉供电控制IC,还是不行。 后又把IT8282M ,这个也换了,还是不行。                                                                                                    像这种问题我实在是想不出还有哪里会引起上拉供电偏高了。那旁边的料基本上每个都量了,没有坏的。  大家帮忙看下还有哪里会引起VTT供电 不正常

网友:
上啦电压是不是通过9173什么的降压得来的,跑一跑线路啊

网友:
上拉供电IC应该有个参考电压的脚(正常应该0.8V),看看这脚状态对不对。

网友:
跑线路看一下上拉供电反馈电压电路是否通畅。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说下,总线供电那里测的呢

网友:
关注  楼主中  如果楼主解决了问题   麻烦分享下经验

网友:
上拉供电IC应该有个参考电压的脚(正常应该0.8V), 这个引脚电压也是1.9V

网友:
这个主板我整了一上午。  具体的我说下,拿过来是电源座子1.2.4.6脚拿万用表测对地阻止才10O,明显偏低。肯定是哪里短路了,我先是通电IO烫手,把他换了对地阻止是正常了,内存VTT电压还是没变1.9V。偏高,

网友:
还有就是那个反馈电路怎么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