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管一边全亮一边亮一半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5-27):
LG 19显示器 客户不小心掉在地上 上部两根灯管全坏 换好接上就出现问题了 上部灯管只亮一半,没坏的灯管接上也是一样,这种情况要查哪里呀。没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呀

网友(点评):
把灯管跟下面的调过来试下,还是这样的话就是高压板有问题,可能是高压变压器坏了

网友:
那个灯管被你焊坏了

网友:
绝对不会,对调灯管一个样

网友:
没见过。。。

悦颜浅笑 -10
MSI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如此而已 -5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爱问 -2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灯管质量问题。

MSI
LZ说了。对调了还是一样。

网友:
会不会是高压啊?

网友:
俩条掉换转试试,换后正常证明灯管坏了,不正常高压电路供电问题

网友:
灯管质量问题

网友(点评):
哪有这样的质量问题啊,要不然就不亮,要不然就亮度不够,要不然就是亮,但是发热很大,亮一半是电压不够,高压没完全起来啊,

网友:
应该是灯管质量不过关,重新换根

网友:
你的线接错了也会那样的

网友(点评):
灯管无所谓接错线的,交流电没正负之分

网友(点评):
汗!你真NB.交流也有接错,呜呜。。。

网友:
线没接错,灯管两边都有对换过,都没问题 灯管质量也没问题,用原装的那根也是一样的

网友:
如果对调上下灯管. 还是一样. 只能说明是高压板这组输出坏了.

网友:
因该是高压有一组输出有问题```肯能是高压变压器有问题```要不换一条通用的高压条试试

网友(点评):
就看这哥们讲的还可以,我敢肯定就是变压器出了问题,即便不是变压器的问题,两个变压器的公共部分就不用去找了,肯定不会坏的

网友:
上下对调灯管试一下,看是否高压变压器摔坏

网友:
不怎么明白,如果是灯管问题,高压板的保护为什么没起作用呢?如果是单边变压器的问题,会导致保护吗。高手来回答下。

网友(点评):
你那明显就是变压器的问题,你那板上的变压器只有一个,其实是一个里面有两个单独的变压器做在一起的,你找三星还有LG板上的变压器,换一个看看

网友(点评):
换变压器就好

网友(点评):
这种情况 有的会保护 有的不会,看芯片啦,

网友:
应该是亮一半这路的回路有问题,再查查看啊

网友(点评):
赞同,回路问题,相当于反馈吧

网友:
把两管对换一下,,就什么都知道了

网友:
高压变压器问题比较大,如果是2个变压器的换调换下看看结果

网友:
这个是高压变压器的几率很大,我就碰见很多,高压板去保护后,有的就可以看见这样的,我通常把四灯的直接改成两灯的,换灯管也方便,亮度还可以。尤其是群康的屏,我换灯管很郁闷,四灯老保护,又解决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建议LZ继续换,要不灯管问题,要不LZ没接好

MSI
如果是变压器坏了、换灯管有用吗?回复的时候看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