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nx9040 死机

楼主(2011-05-27):
我有一台compaq nx9040,开机后检测完硬盘和光驱就死机了,不知道哪位高手能指教?谢谢!!!!!!!
硬盘

网友:
把光驱拔掉

网友:
这种情况内存和硬盘故障,比较多,光驱不太容易坏

网友:
拔掉光驱后能进入系统,但在系统中不定时死机.内存硬盘换过了,没问题.请继续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