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颗粒怎么查

楼主(2011-05-27):
各位是用什么软件查询内存颗粒的资料?要中文显示最好,有的发上来共哼

网友:
同求,我也想要个这个软件

网友(点评):
应该很多朋友需要的,不知道哪位有

网友:
DDR 2 还是 DDR3?

网友(点评):
D1,D2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是用RST软件进行扫描判断,中文显示的软件不晓得,应该有吧

网友(点评):
RST能看到颗粒的资料?好像没有听过吧

网友:
没研究过
呵呵

网友:
中文版的目前还没有看到过,英文版的倒是在使用

网友(点评):
英文都何以,请发上来分哼,注意,不是内存测试软件,是查内存颗粒位宽,频率那些参数

网友:
只知如何测,测出有问题就不会查了

网友(点评):
学会看询内存颗粒才重要,给你杀了又不知道怎么代换等于修不了,软件分清楚颗粒位置,我会杀,就是不会看芯片的型号参数,如果用软件能输入芯片序例号查清楚位宽才好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