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光驱总是自动弹出

楼主(2011-05-27):
一台IBM T42进水,换一块T41的主板,现在是一通电光驱就自动弹出来了,重做系统以后也还是一样的。会是哪些方面的问题?请遇到过这个问题的朋友帮忙出个主意。
另,光驱能读盘。放张盘进去,它就再也不弹出来了。不放盘才会弹出。
主板
进水

网友:
没看图纸不清楚,应该是电路小短了吧,拆过一光驱,开关盒是用电磁感应控制的,有电就能弹出来,你这机应该是开关电路一直处于通电状态,你关光驱在通电状态下是不是关不掉,,你查下线路吧。。没准哪三极管挂了呢。

网友:
我的好几台t42都是这样的,就是光驱不是原装的,等待高手

网友:
应该是南桥虚焊了,加焊试试。

网友:
测一下不驱的接口看是不是有一 个信号不对

网友:
南桥有问题吧

网友:
把南桥架焊一下看看

网友:
楼主最后是怎么弄好的? 能不能讲下,可以省得我们走很多弯路啊,感谢了

网友:
IBM光驱坏了自动弹出

网友:
我现在还没弄好。不过里面放张光盘它是不会弹出来的。哈哈。没找到办法之前,先往里面放张光盘。慢慢处理吧。前几天收的一台,进水主板上几个芯片烧了,就换了块儿T41的板。结果就出来这问题。一百块钱收的。也不贵啊。

网友:
永远都在待申核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