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请问用什么软件测试内存 显卡 是否有问题

楼主(2011-05-27):
请问用什么软件测试内存  显卡 是否有问题比较好一点。今天有个客户的机器老是死机,我用微软内存检测工具【Windows Memory Diagnostic】 测试了2边也没有问题,可是我给换了一个内存就可以了  内存是2G800的,
那个高手能告诉我下

网友:
怎么没有一个高手回答啊  用MemTest 测试也没有问题

网友:
怎么没有一个高手回答啊

网友:
好软件是要用银子的,

网友(点评):
一枪打中要害!!!不错

网友:
什么软件啊 说个名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