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909EF

楼主(2011-05-27):
小弟刚维修一台DELL  1909EF显示器电源板上310直流输出正常就是没有5V12V输出。哪位能帮忙提点维修经验参考下。有图纸最好

网友:
查前级,看是否是变压器坏了

网友:
把电源部分都测一下啥

网友:
测试的内容太少,,,看使用的是什么IC,查它资料看一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变压器和桥堆出现故障,都有可能出现LZ所说现象

网友:
电路图可以按电源IC的PDF去找.那种小IC很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