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在线等!!

楼主(2011-05-27):
Hasee m20DKQ 显示器 通电正常 显示五型号输入 但是接数据线就花屏 高手们帮忙 解答下 有时候又是显示正常 显示正常的时候 你拔掉电源 在插上 又出现花屏 急啊
在线等 !!!
掉电

网友:
没人知道么 我晕死

网友:
换掉屏线 或刷下程序

网友:
屏线换了 程序 有问题么?

网友:
擦下屏线看看,能无信号菜单显示正常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实在不行就刷个程序看看。

网友:
压一下屏的接口试试,那个铁接口松了也会变成这个样子,时不时的花屏最好还是把那个铁接口换掉,换了接口还是花屏的话就是屏上的电路有问题

网友:
拆机通电,测试。 摸摸驱动板和屏电路有无发烫原件,有直接跟换。

网友:
如果屏是标准30P口,用通用板点试下。

网友:
支持7#、以前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不是hasee的,但问题一样、驱动板图像处理IC巨烫、换个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