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景显卡9600

楼主(2011-05-27):
有显示但是喇叭不挺得叫什么情况?

网友:
重新拔插办卡一类的,和内存

网友:
喇叭叫是因为你没有接外接电源所致!!

网友:
同意楼上的回答。。喇叭一直叫。。就是你的外接供电没有插吧。。
我也遇到过。。呵呵。。太忙忘插了。。吓了我一跳。。

网友:
有显示???
没接外接电源,供电能攻上去?

网友:
供电是可以的,只不过功率太小,进系统不久便会黑屏的!!

网友:
不会吧,这么大意,电源都没插吗??

网友:
查GPU的工作条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