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EeePC 开机无显示维修

楼主(2011-05-27):
版号:900HA-MB
待机正常,按下开机键,电流到0.6A,不显示,电压都正常。没有这个
,没有思路了
有图纸的给我个,谢谢了Q445638489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一个一个来吧
芯维qq
我没有这个图纸,不好查哦,呜呜呜。。。。。。

网友:
0.6A了刷下BIOS看看

网友:
就是,按照开机启动过程去查找吧

网友:
是按下开关后的电流吗?
芯维qq
是喔,明天再看,有图纸的传我份Q445638489

网友:
那你就一点点的来、先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
没有图纸有没有图纸的修法。照你说的电压正常 复位 时钟大部分都可以用假负载或是凭经验看的出个大概,能上诊断卡不?不能就用示波器!
芯维qq
假个鬼,CPU都是板载的,示波器测南桥旁边的晶振正常。

网友:
没有图纸,就按经验修,线加焊CPU试试,小本的通病在我看来CPU容易虚焊。
同意楼主:
2.5
芯维qq
同意楼主:

网友:
弃门出击
同意楼主:

网友:
加焊内存槽看看,应该是不过内存

网友:
示波器没有在这边可不可以用电压表测电压到内存是否过,要测的话测第几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