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上的有极性贴片电容不用看耐压值是多少V吗

楼主(2011-05-27):
笔记本上的有极性贴片电容不用看耐压值是多少V吗,只要是标着330的都可以通用吗

网友:
你要大至看下是哪里的供电,你就取哪里的电容,

网友:
肯定不能,都有耐压容限的,比如3.3V电压可以用6.3V的电容,5V的用它就不是很好了,就可以选择10V耐压容限的电容

网友:
只要体积大小差不多,表330的都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