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nc6400 奇怪能显示 该进系统的时候就不显示了 也不断电

楼主(2011-05-27):
一台nc6400 奇怪能显示 该进系统的时候就不显示了 也不断电电流掉下来到0.37 。如果现实的时候进coms就一直亮着,只要别退出重启,一重启到电流0.37就不动了。请高手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这机子南桥虚焊的多,加焊下

网友:
这个是intel 集成显卡的主板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先北桥后南桥

网友:
好的 我先试试 北桥

网友:
今天加焊了北桥 故障依旧。很奇怪焊完了第一次进coms重启起来了 再重以后都起不来了电流0.37

网友:
CPU电源管理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