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份戴尔E151液晶显示器的电路图(已解决)

楼主(2011-05-27):
求一份戴尔E151液晶显示器的电路图      这种机子是明基代工的  不知道是和明基那一种机子是一样的    那位兄弟有的话   请上传一份    谢谢!

网友:
要图纸也至少上个电源板或驱动板的图片

网友:
要屏的电路很难找,,驱动板或电源的还可以找到相似的

网友:
我要的就是驱动板和电源板的电路图啊!我不是要屏的电路图!那位有的话  !可以上传一份吗!

网友:
你这显示器是什么问题哇,,,2个图都要 ,,,

网友:
我已经找到啦   这个显示屏的电路和明基的FP557的电路基本上是一样的   在基地里有的!谢谢各位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