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不小心弄丢了 求各位帮帮忙啊..

楼主(2011-05-27):
主板是精英的 671T-M 的主板 网卡吹掉后 忘记放起来了 结果被别人搞丢了 帮忙阿各位...........
主板

网友:
还是去淘宝吧,呵呵,谁叫你这么粗心。应该是快下班急了

网友:
这有啥关系,直接装个独立的不就成了,,大惊小怪的,告诉客户网卡坏了。。

网友:
都丢了,图不好找就加个独立的,向客人说板修好了,网卡部位必须加独立的,维修费适当减点点。

网友:
嗯 只好这样了 ╮(╯▽╰)╭ 谢谢各位

网友:
废板上找啊,不行就加一张PCI或者USB的网卡

网友:
网卡型号Broadcom AC131,不太常见,找不到加独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