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100电池不通电。经典维修

楼主(2011-05-27):
昨天接到一台M100不通电的机器,客户说电池通一下就不通电了,此机器是这样一个问题,通一下就不通了,好像是检测不到电池一样,去隔壁借了个OEM电池试了下问题依旧,就跟客户说是电路问题,拆机检测电路,发先电池接口第5脚没有5V检测电压,追线路查到电子PR34开路了100欧姆,换了此电子还是没有5V检测电压,继续追电子下一步电路,没有找到点,开始找M100的图纸。PR34的另一端是接到电子PR27上面,主板上面没有到,怀疑是断线了。飞根线OK。

网友:
请问:信号EC_SMB_DA1应该是进的U42啊,怎么就变成了EC_SVB_DA1啊?

网友:
隔壁就是卖电池的 真幸福 我们这里如果遇到不充电的 找块电池试都不好找

网友:
系统管理总线断线,导致EC检测不到电池。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追线路查先查到PR27,所以就只好说是PR27,没有连接到EC_SMB_DA1,你所说的这个点确实也到KBC上面也到U24上面。EC_SMB_DA1是图纸上面标示的。这个信号大家也知道是什么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因为我们公司在华强电子世界,所以买电池的地方比较多。

网友:
回复 网友C:

系统检测信号短线导致电池时而有时而没有充电,

网友:
回复 网友D:

意思是同样的线路,但是信号名称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