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怪问题?

楼主(2011-05-27):
接一块华硕P5GC-MX/GBL主板,故障跑D4内存不过,测内存供电1。85V 、系统总线供电3。3V 、SPD电压3。3V 、基准电压0。92V、 负载电压0。9V,BIOS刷过了,北桥也加焊了,大家帮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华硕

网友:
查下CPU座子,用带灯测试仪测试下。

网友:
座子是插针的,用带灯看了一下全亮,

网友:
换个北桥试试 不行 你就拆外设

网友:
内存用打值卡看看有问题不,是不NB死了,,

网友:
换IO试试

网友:
估计是I\O的问题

网友:
IO是W83627DHG-A的,手头还没有这样的IO,有W83627EHG的后面没有-A,明天换一下试试

网友:
我手头也这块主板 也是不过内存晕了 CPU 北桥都没需焊 还没解决 也是I/O没货晕了 客户早上还能用下午就用不了

网友:
此板I/O你换了没有呀
弄好了没有

网友:
内存到北桥数据线有没有量,断线了也会这样!

网友:
还没有搞好,没有IO换

网友:
换U试一试,内存SPD是否3.3V

网友:
这个IO好像是华硕专用吧,不能代换的...

网友:
楼主全搞过不行试试摸摸换换内存管子看看,修板不多我试过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