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分析这个单元电路,

楼主(2011-05-27):
请问大家,如果PQ13的2脚有一个高电位,它处于一个导通状态,然后把VIN点的电压拉低,这时PQ14   PQ15的2脚都为低电位,处于截止状态,然而+15V的电压经过电阻降压过后输出,(是这样的吗?希望那位高人能给出正确的答案,我想知道以前在上课的时候,老师跟我们讲的是不是正确的?)谢谢!

网友:
15V经过电阻还是15V 没有降压一说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我前面的分析的是否正确?那请问那个电阻的作用是什么?谢谢。

网友:
楼主的基础不好啊,你可以把电流想象成河水,你有些东西就容易想明白了!

网友:
你的结论应该是正确的,LAN_ON的电压比15v小,这个也是一个信号,应该是去控制网卡的吧

网友:
前面的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是呀,

网友:
从图上看不会有压降,不知道你这个信号后级还有什么元件,如果没有接地元件的话就还是15V,这个电阻,是在这个场管导通的时候起限流作用的啊,要不15V电压不直接对地短路了?

网友:
大家都解释得差不多了

网友:
正确的吧,电路我不是很懂

网友:
+15V经过PR67没有降压的。直接到LAN_ON的。

网友:
15V不会直接对地!同时也限流,分压与否看后极有无对地电阻!

网友:
PR67是一个负载电阻!
PQ13的2脚高电平的话PQ15就截止,所以PQ15的3端就是高电平!

网友:
PR67是PQ15的负载电阻,它们组成了一个开关电路,两者缺一不可。楼主的这句“+15V的电压经过电阻降压过后输出”改成+15V的电压经过电阻限流后输出给后续电路,就完美了!

网友:
你的分析应该是正确的, 这应该是一个限流电阻吧

网友:
是限流也是上拉 不然无法输出高电平

网友:
限流,后面就算是直接对地也不会大电流,保护后面的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