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3004二极管代换

楼主(2011-05-27):
如题!有一个世纪之星的电源,整流输出部分的一个二极管型号为PR3004:这个二极管可用什么来代换!我百度过了没有找到相关的代换信息。也没找到有相关的关于这个管的信息,求高手指出代换的元件!!!!!非常感谢大家的回答,不过我这里要重复说明的就是这个二极管是整流输出部分的二极管,是肖特基二极管,型号就是PR3004,不是PR304,也不是FR304.而是PR3004.继续高手求解中。同志们说的千万不要误导我哟,这个管子不是待机部分的,是12V整流输出部分的!

网友:
这个好像是待机5V供电的整流管!~~可以用FR304代换!~

网友:
用SR306代用比较保险。

网友:
不是PR   可能是FR吧

网友:
用电源常用的快速半桥12C20,10C20换,PR3004是快恢复二极管,不是肖特基二极管,3.3,5伏用的才是,肖特基用二极管档测量读数才1百多,快恢复二极管读数要四百左右了.
我以前的代换的贴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29216-1-1.html

网友:
好像老电源才有这种二极管 一般可以用现在新电源里的双二极管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