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8不触发

楼主(2011-05-27):
这机器刚开始来花屏做做完显卡能自动通电开机正常显示示按开关关要就不触发呀.搜了一下论坛发现很多人都遇到了这种问题都没说解决的呀.不知道谁解决过.

网友:
是不是显存做短路了哦

chinachenhua -5

网友(点评):
人家是显示后才开不了机的。。不要恶意灌水

网友:
刷BIOS  如果你显卡做好了的话。

网友:
BIOS刷了还是一样的呢

网友:
PM_PWRBTN#无跳变不知道是EC还是南桥了

网友:
加焊EC,不行就加焊南桥

网友:
按时序修吧 一步步查

网友:
正常来说,PWRBTN到EC的,你要看EC的条件正常吗,还有M电压 的好信号正常吗

网友:
不知道那位兄遇到这款机这样的问题解决过没有呀.

网友:
看看又没掉件

网友:
你把显卡重新一下BGA看行不行,这个机子没有图纸,我一直在找,

网友:
第一,你在重做显卡之前是正常的吗?
第二,进系统后能正常关机吗?
排除EC的程序坏了的可能性后,那个跳变是EC发给南桥的!
显卡跟南桥近还是跟EC近?做事的时候,有没有碰到这方面的元件!

网友:
查信号吧,简单,方便

网友:
查ec和南桥之间的信号吧

网友:
同意  楼上的  估计EC和桥那里出问题。。

网友:
此机已经修好,EC :供电,时钟,复位都没有题.所以最后更换EC解决.难道EC也怕高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