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人帮看看我的内存,是哪个颗粒坏了

楼主(2011-05-27):
这是我用RST检测的图,本人太菜,不懂得看,哪位大峡可以指点一下
我用的是DDR400 1G 内存     该内存可以启动  但进不了WINDOWS

网友:
⑴.0-7(第1颗粒)区域如果出现乱码,代表这根DDR内存条的第8颗粒已经损坏
⑵. 8-F(第2颗粒)区域如果出现乱码,代表这根DDR内存条的第4颗粒已经损坏
⑶. 0-7(第3颗粒)区域如果出现乱码,代表这根DDR内存条的第7颗粒已经损坏
⑷.8-F(第4颗粒)区域如果出现乱码,代表这根DDR内存条的第3颗粒已经损坏
⑸. 0-7(第5颗粒)区域如果出现乱码,代表这根DDR内存条的第6颗粒已经损坏
⑹. 8-F(第6颗粒)区域如果出现乱码,代表这根DDR内存条的第2颗粒已经损坏
⑺. 0-7(第7颗粒)区域如果出现乱码,代表这根DDR内存条的第5颗粒已经损坏
⑻. 8-F(第8颗粒)区域如果出现乱码,代表这根DDR内存条的第1颗粒已经损坏

4.通过以上的说明SD的双面是跟DDR的是一样的但是颗粒的好坏判断要按照
 他们的排列循序来判断的.

5.PCB板的短路或者虚焊的测法:在以8根虚线上都出现乱码代表这根内存的PCB板有问题
.
6.不点亮内存的测试方法:很多内存短路和颗粒损坏后都不能点亮,不点亮的可以用
  一根好的内存去带动他.必须SD的带SD的.DDR的带DDR的.内存软件会自动跳过好的那根去检测坏的那条.) l

自己好好在论坛里搜搜

网友:
如果是DDR的就是第6颗,如果是SD的话在内存条上是正数第四颗

网友:
谢谢楼上的,第六颗  ,问题是我的是双面内存,下面768-896    896-1024两排也出现错误,是否说明第14颗颗粒也损坏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