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ZV-MX主板开机出现coms checksum bad

楼主(2011-05-27):
今修到华硕MZV-MX主板开机出现coms checksum bad故障,进不了BIOS,且十多秒钟后自动关机,再开也是这样,放电了还是这样,检测,电池有3V电,现只有没刷BIOS程序了
刷BIOS

网友:
刷个bios试试看

网友:
最好刷下 BIOS

网友:
只能刷下BIOS试下了吧?

网友:
bldnwxzx
的帖子
LZ刷BIOS后,记得把结果发上来,谢谢

网友:
应该是报USB错误,15秒后关机。这是华硕常见的通病,在论坛上搜下关于这方面的帖。

网友:
蔡杰赢
的帖子
就是报USB错误,15秒后关机,老兄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肯定要先刷BIO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