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 HPC LA960 自动变成DVI 显示

楼主(2011-05-27):
刚开机有主板画面  进入系统无显示  按转换键  UP  瞬间(BGR)能看到图像随即又变成DVI状态,请教 !是显示器的故障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LZ可以尝试先把按键换了,可能有惊喜

网友:
应该是自动识别电路的问题你查查看

网友:
按键  换了还一样  请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你刷个程序看看 要不就是25 没有25可能是MCU吧